[求助] 关于encounter中routing overflow的值

楼主(2014-08-05):
请问encounter中routing overflow的值一般应该在百分之多少以下?求给个经验值!!谢谢!!!

网友:
没有rule number,建议到globaldetailroute, 不同的design 的数字根本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难得遇见你,问你个别的问题,我先用综合完的netlist和stil生成pattern,然后在nc里仿,没有问题,之后由于需要,我在dc里用disconnect_net、create_cell、conncet_pin这三个命令将某一条扫描连中的所有DFF的scan_clk上加了一个反相器,再将这个新netlist和之前的stil生成pattern,在nc里仿真,发现这条扫描链的结果有问题,请问这是为什么??谢谢版主!!

网友:
不懂,dft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