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防止eda软件通过网络发送信号给EDA公司

楼主(2014-08-05):
前不久听说有人装eda软件使用后,被对方eda公司根据IP找到了,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把这个发送机制block解决掉吗?

网友:
物理隔绝。

网友:
物理隔绝最有效...其实有时候是公司的IT自己泄露出去的...

网友(2014-09-08):
我采取的是使用VM跑EDA软件,确实可能透露我的IP,但是VM里面得不到正确IP,甚至MAC地址都被我修改了,报给他们也很难找到我
我的网络是周围的无线网络

使用以上方法,不能说绝对找不到我,但是一般公司不会花这么大力气找我而已

网友:
    是有这种情况发生。有名的就是中兴很多年前被AWR根据IP抓到把柄指控其违反license协议安装了超出许可数目的射频软件,后来在霉国法庭庭外和解。AWR的Microwave Office上配备的电路器件library分为软件自带的library(这是安装在软件所在机器上的)和在线online library——这个就是直接连接到AWR总部服务器上才能得到的。每次你连线去它的online library获取parts,就记下了你的位置。所以使用这种EDA软件要防止EDA厂商记录你的信息就需要彻底隔绝网络连接,即EDA软件只能安装于公司内部不与外界连接的内网机器上。不过许多主流EDA厂商不搞这种勾当,他们的软件敞开让你下载安装,即可以扩大用户范围也可以培养用户的使用习惯。当然其license还是需要花大钱购买的。

网友:
这么恐怖?

网友:
isolation from physical lay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