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中有没有字符串拼接语句?

楼主(2014-08-05):
我现在要实现的是 将数字插入 S_IN中  变成Sn_IN,有什么语句可以实现吗?

楼主:
还有,我如果要定义类似 [7:0]a[48:0] 这样的端口,该怎么写呢?一个一个写吗(a0,a1.....) 可以用generate for语句吗?

网友:
实际上就是搭配一下线的连接。当然可以,参考system verilog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