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dram的自动刷新及读写命令问题

楼主(2014-08-05):
大家好,我是FPGA小牛现在有个sdram的问题,还请大牛们不吝赐教,万分感谢。
问题如下:
根据SDRAM的协议,60ms就要进行一次的刷新,有4096行时,15us左右发送一次一行auto_refresh请求,
但是假如此时auto_refresh命令来后,sdram正在进行读写操作,那么该怎么办?是auto_refresh请求命令延时,还是
此时停止读写,等auto_refresh后再重新发送读写命令。

网友:
叶工,你又出来调皮了

网友:
比较傻瓜的做法是刷新固定,读写排队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牛不好意思啊,在软件中我知道很容易排队,请问在FPGA中怎么实现排队等待那,能否详细说明下,
再次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下,当正在读写数据时,此时来了刷新命令,这个时候是停止读写去进行刷新命令,还是等读写完数据后再进行刷洗命令;
我看到很多状态机好像是读写完成后在进行刷新命令的,这样的话要刷新的这行数据会不会得不到及时刷新而丢失,还是对这此行进行操作就本身进行了充电保证了数据不会丢失?  求指点下 谢谢

网友(2015-10-19):
楼主,请问一下,现在你知道答案了吗?我也想知道怎么处理。。。
非常感谢

网友:
先读写,后补刷新,这时刷新时间要留余量,或者读写排队,先刷新,这时需要读写缓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