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的问题,请教大牛们!

楼主(2014-08-05):
encounter进行si分析时一定要有cdb的库吗,SMIC好像没有40nm的cdb库,自己用make_cdb生的时候好像又老有错现在不知该怎么整;还有分析si时好像得用celtic,可我的EDI工具栏里没有si这一栏,命令里也没有celtic相关的命令,这是怎么回事;如果都没有的话是不是直接用optDesign -si -postroute优化就可以了,这样做出来的结果准确吗

网友:
也可以, 到了ets再signoff也行的,

edi 带了si 还run的慢 , 不错cdb库确实要自己做,如果lib不提供的话,否则ets 就run不出来了,

楼主:
ok,谢了,我自己再摸摸

楼主:
再请问cdb制作的问题:我是直接用版图导出的网表,通过v2lvs生成spice,没有加其他参数,再通过make_cdb生成cdb文件,就加了个电源地。是不是还要指定其他参数,刚开始做有点懵,多谢大牛们指点。还有ets是不是也是个单独的工具,跟celtic一样需要单独安装吗

网友:
看make_cdb文档,  celtic、ets文档

9.1 以上 ets (encounter timing system)已经集成了celtic ,celtic今后就不再单独做为一个独立的工具,
全集成到ets里面了, ets既可以做timing,也做si分析

celtic以前叫TSI41, 51 这种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