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AXIM DNL INL 测试 疑问

楼主(2014-08-05):
附件中为MAXIM INL DNL 测试的资料

疑问:
Determining DNL through the histogram method can be challenging, as this test is sensitive to amplitude
variations of the input sine wave, noise, clock jitter and converter hysteresis. In this case the use of a
cumulative histogram test may be the better choice to calculate INL and DNL errors.

这是原文中的内容

由于马密度测试法对 amplitude variation  ,noise,clock jitter and converter hysteresis很敏感 故采用cumulative histogram的方法
但是我发现在原文给的matlab 代码没有采用cumulative histogram;
原文给的matlab 代码做了下试验发现只有clip 尤其是有offset的时候,计算的结果可靠性非常差!

请问有没有人研究过DNL INL 码密度测试的大神? 帮忙指点指点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个

楼主:
问题已解决! 谢谢大家关心
应该采用cumulative histogram测试方法才对! maxim提供的程序确实存在amplitude variation  ,noise,clock jitter and converter hysteresis的问题

网友:
INL/DNL Measurements for High-Speed Analog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相应的Matlab程序怎么弄?求楼主指点~还有这个美信的代码中载入的文件是应该包含输入信号和相应的输出数字码,不知为何我的文件载入有问题,楼主有碰到这种情况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Hi ccic
  MAXIM 的源代码适合于逻辑分析输出的数据;自己需要做一定的修改;
  输入文件只需要输出code 无需输入信号,一般输入信号为模拟信号在实际测试中无法获取;
  个人感觉MAXIM的程序对输入信号的幅度相当敏感不是很实用,建议采用cumulative histogram的测试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