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有仿真结果,但是点击波形 没法打开。忘记

楼主(2014-08-05):
有仿真结果,但是点击波形 没法打开。忘记 是缺少哪一个文件了。求大神指导下 谢谢

网友:
没勾选plot什么的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勾选了  因为我系统重新装过 当初也是这样的    安装一个文件就可以了
但是现在忘记这个文件名字了

网友:
是不是你使用的打开波形文件的工具不支持你打开的波形文件呢?尝试hspice和spectre生成的波形文件不一样的,打开波性文件的工具也并不是很通用。。~~猜测而已~~

网友:
回复 楼主:

   安装一个文件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安装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