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ctre 运行不了

楼主(2014-08-05):
Fatal error in MPI_Init: Other MPI error, error stack:
MPIR_Init_thread(420)..............:
MPID_Init(180).....................: channel initialization failed
MPIDI_CH3_Init(38).................:
MPID_nem_init(244).................:
MPID_nem_tcp_init(108).............:
MPID_nem_tcp_get_business_card(354):
MPID_nem_tcp_init(313).............: gethostbyname failed, abc  (errno 2)

我在ADE环境中没法运行仿真,然后在终端下面输入spectre 就显示上面到东西 是不是mmsim配置搞错了?  求大神

网友:
看看你的/etc/hosts文件,把IP地址和hostname加上去。

网友:
软件、系统是哪个版本?我们用没有问题

网友(2014-09-29):
回复 楼主:

解决了吗?
我也碰到相同的问题

网友:
先ldd spectre看看缺库否?
再看看hosts文件,加一行hostname ipv4地址

网友:
什么操作系统?

网友(2014-12-08):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难道是安装MMSIM14的缘故?

网友:
是的  /etc/hosts文件,把IP地址和hostname加上去  注意不要加错误就可以,例如:
127.0.0.1  hname--->你机器的名字  不能够是hostname

网友(2015-08-27):
请问您的问题解决了么?
我的finesim也出了个类似的错误,头疼中。。
求解答

网友:
回复 楼主:
MPI_Init
这个MPI你怎么调出来的  还是你也不知道?

网友(2016-01-01):
回复 网友A:

   这个方法有作用.

网友(2018-07-30):
回复 网友A:

   感觉8楼的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