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app1171 有人用过吗??

楼主(2014-08-05):
1,如题,里面有个translation bram 好像是做32bit pcie 到64 bit RC地址空间转换的,如果RC是32bit的,这个模块可以不用?-----2.我没有看到外部的ad或者别的信号源忘DDR3里写东西,如果要做FPGA-----PC的DMA,是不是要自己加一个fifo之类的东西,连到axi-interconnect 上?
3.FPGA-------PC的DMA怎么启动呢?我看只要配置DMAC的寄存器(起始地址和目的地址 )就可以启动DMA了,可是之前不是需要PC端申请地址,并且告诉DMAC吗,这样才可以设置起始地址和目的地址啊?

网友(2015-10-26):
楼主xapp1171研究透彻了吗,小菜鸟有关于xapp1171的问题请教,能否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
楼主大神,看到我的消息麻烦回复一下,xapp1171有的地方没大看明白,希望能帮忙指点一下,,我的qq330226391,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