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DR3仿真问题求解

楼主(2014-08-06):
大家好,我最近在学习使用DDR3的IP核,是用ISE生成的。在论坛上看到一个教程,按照他的做法,使用自动生成的example design文件夹里的rtl和user design文件夹里的rtl的代码建立了一个工程,并且对example_top.v文件做了修改,添加了一个自己写的输入信号控制器。但是仿真的时候要求连接DDR3模型,我想请问各位大神,这个DDR3模型是指的在example design/sim里面的ddr3_model么?如何在testbench中添加呢?求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
生成ip的时候,在example_design/sim下面会生成一个sim_tb_top.v,里面已经将example design和ddr model连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想自己使用ueser design里面的代码建立一个工程仿真,在test bench里面调用了sim文件夹里的ddr3_model,是按照sim_tb_top里的调用方法调用的,但是ip核无法初始化,当sys_rst_n由低变高之后,信号ddr_reset_n变低,一直不拉高。导致init_calib_complete和app_rdy也一直为低。我想请问下这是什么原因?是模型调用错误吗?

网友:
你搜索下有个parameter叫SIM_INIT_OPTION,看是否SKIP_PU_DLY,这样可以跳过reset的时间。

网友:
主要应该是传递参数的原因,要保证在tb里面给DDR控制模块和DDR模型传递的参数一致性,当然还有do文件里面仿真时传递的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在user_design\rtl\phy这个路径下找到一个mig_7series_v1_9_ddr_phy_init.v文件,里面有这样一段代码,用来控制init_calib_complete信号的,代码如下: always @(posedge clk)
    if (rst) begin
      init_complete_r     <= #TCQ 1'b0;
      init_complete_r_timing <= #TCQ 1'b0;
      init_complete_r1    <= #TCQ 1'b0;
      init_complete_r1_timing <= #TCQ 1'b0;
      init_complete_r2    <= #TCQ 1'b0;
      init_calib_complete <= #TCQ 1'b0;
    end else begin
      if (init_state_r == INIT_DONE) begin
        init_complete_r   <= #TCQ 1'b1;
        init_complete_r_timing <= #TCQ 1'b1;
      end
      init_complete_r1    <= #TCQ init_complete_r;
      init_complete_r1_timing <= #TCQ init_complete_r_timing;
      init_complete_r2    <= #TCQ init_complete_r1;
      init_calib_complete <= #TCQ init_complete_r2;
    end

根据这段代码,只要rst为低,并且init_state_r为INIT_DONE状态,
init_calib_complete就应该会拉高。于是我运行了example design里自动生成的sim_tb_top.v,并将init_state_r拉出来观察,在大约140us的时候初始化校准完成,init_state_r的值为16,也就是INIT_DONE的值,但是init_calib_complete依然为低。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运行自带的tb文件也是出现了init_calib_complete一直为低的情况,并未改动过任何参数,不知道是如何导致的》?

楼主:
重新生成了一个ip核,运行自带的仿真文件已经没有问题了

网友(2016-03-09):
您好 我最近也在学习ddr3,也放生了类似的情况,init_calib_complete一直为低,不过ddr_reset_n不是一直为低的。能不能解答一下?

网友(2019-07-04):
如果是用example design,应该会拉高的,不过仿真时间有点长

网友(2020-04-26):
引用 楼主:
重新生成了一个ip核,运行自带的仿真文件已经没有问题了

IP核没问题,但在工程里怎么就一直初始化不成功呢?仿真该怎么写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如何初始化DDR3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