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大神,cadence中的vbit信号源

楼主(2014-08-06):
请各位大神指导一下,candence中vbit信号源的properties中Pattern Parameter rptstart 的设置有什么作用,这个重复开始点如何确定。最好请举个例子说明。十分感谢您的解答。

网友:
哪里有这种信号源?为什么我没见过,也没有找到过?LZ没搞错?

网友:
看help,有一个循环次数,一个循环起始点的设置

网友A(2018-06-08):
Pattern Parameter data = 01010101 就是你的bit stream

Pattern Parameter rptstart = 0, 就是在你的這一串bit stream開始前這個vbit輸出0
Pattern Parameter rptstart = 1, 就是在你的這一串bit stream開始前這個vbit輸出1

Pattern Parameter rpttime = n, 就是你的這一串bit stream 重複輸出n次

网友(2022-10-16):
引用 网友A:
Pattern Parameter data = 01010101 就是你的bit stream

Pattern Parameter rptstart = 0, 就是在你的這一 ...

按您说的设置了参数,还是不能仿真,能说的再详细点吗大神大神?

网友(2024-08-16):
trigger方式也要设置好:
如果选择internal,rj那一栏要设置成0,或者你想要一个jitter的效果可以设置成其他参数。电位和period设置一下一般就能出bit序列了;
如果选择external,设置period和电位就可以出bit序列了

网友:
rpttime=-1就是一直循环

网友(2024-10-09):
引用 网友A:
Pattern Parameter data = 01010101 就是你的bit stream

Pattern Parameter rptstart = 0, 就是在你的這一 ...

想问一下,我不设置循环次数能跑,但是我只要rpttime给了他就报这个错是怎么回事呀?FATAL (SPECTRE-18): Segmentation fault. Encountered a critical error during simulation. Run `mmsimpack'。看其他教程是说系统版本问题,但是我不循环的时候是能跑的,佬有遇到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Pattern Parameter data = 01010101 就是你的bit stream

Pattern Parameter rptstart = 0, 就是在你的這一 ...

网友(2025-02-13):
引用 网友A:
Pattern Parameter data = 01010101 就是你的bit stream

Pattern Parameter rptstart = 0, 就是在你的這一 ...

你好,我想给24个0,之后八个数据才是真实数据,每个循环都是这样,你知道怎么写吗?

24*【0】00110111这样是错的

网友(2025-08-20):
还需设置one value=vdd,zero value=v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