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pt报出的removal违例

楼主(2014-08-06):
请教各位大神,在pt中报出了很多复位信号的removal违例,是不是在复位端插入buffer或者delay单元,就像修hold一样?
咨询一下,对于recovery和removal违例,一般怎么修呢?

网友:
    这是异步复位的检查,先找前端确认下这种电路行为是他想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都是异步复位,请问一般怎么修呢?

网友:
和修setup,hold一样,hold 插buffer,setup 做sizing,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多谢了

网友:
工具里面打开选项 让工具能看到 会帮你修一部分 剩下的要仔细检查sdc 有些是不需要的 尤其是同时存在的

网友(2014-09-10):
工具里面打开选项 让工具能看到 会帮你修一部分 剩下的要仔细检查sdc 有些是不需要的 尤其是同时存在的
引用 网友C:

    6楼正解

网友:
先确认合理性 再fix

网友(2014-12-02):
回复 网友B:

   pt报出一堆 recovery 的endpoint  都是复位端口 */RN  是跟fix setup一样在 RN端口加入部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