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时钟管理模块的约束怎么加~help!!help!!!

楼主(2014-08-06):
design了一个时钟管理模块,主要功能就是分频和选择,这个是结合在一起的,可能分频后再选择,完了再分频。我本来是直接把输出的pin做generate clock,但是导入到edi做CTS的时候,自己生成的CTS文件里面时钟多了很多through pin,几乎这个时钟管理模块相关寄存器都加上去了,然后跑CTS会很久很久,然后直接程序直接死掉。
想问问我这种情况,是DC的时钟约束加的不对导致的吧,该怎么加呢?

网友:
改成create_clock ,   然后自己控制clkgen里面的一些timing,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partation的design,这些timing怎么控制啊?是根据实际的反复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