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BJT的beta曲线如何仿真呢?

楼主(2014-08-06):
我想仿真BJT的beta曲线,不知道该如何下手,是要结成共源放大的形式测量还是应该怎样?
能给个测试电路是最好的了
多谢各位

网友:
hspice examples

beta.sp

* beta.sp
* level 2  beta optimization

*
*.. optimize ib vs ie, (practically the same as optimizing beta vs ic)
*..  bf,ikf,nkf,ise,ne
*
*.. print: betam, betad vs icm or icd
*
*.. note: bf turns out to be much higher than max beta.
*..   bf is actually a weak parameter is this example, because
*..   high-current and low-current roll-off regions have merged

.option kcltest=0
.option nomod  vntol=1e-12 reli=1e-4 relv=1e-4 gmindc=1e-14
+ post

.model optmod opt relin=1e-4 grad=1e-5 close=10 cut=2
+ cendif=1e-6 relout=1e-4 max=1e6
+ itropt=15

* common base circuit, forcing ie and vbc
vc1 0 c1 vbc1
vs1 s1 0 vsb1
iie1 e1 0 "ib1+ic1"
q1 c1 0 e1 s1 npn1

.model npn1 npn level=2
+ eg = 1.1  af=1  xcjc=0.95  subs=1
+ cjs=0.5p tf=1u  itf=1m vtf=20 xtf=1.0e-01
+ tr=1u cje=1.2e-12   cjc=0.3p fc=0.9 mje=0.5 mjc=0.5
+ rb=rb   rbm=rbm  irb=irb
+ bf=bf ikf=ikf nkf=nkf
+ vaf=vaf
+ is=is ise=ise
+ rc=rc re=re
+ nf=nf ne=ne
+ br=1 ikr=1m var=10
+ iss=1e-17 brs=20

.param
+ bf=opt1(450,10,800)
+ ise=opt1(1e-17,1e-18,1e-16)
+ ne=opt1(1.15,1.10,1.5)
+ ikf=opt1(1m,10u,10m)
+ nkf=opt1(0.5,0.3,0.7)
+ vaf=100
+ re=5 rc=70 rb=100 rbm=10 irb=100u
+ is=3.0928e-16
+ nf=1.0184

* optimization using circuits 1,3

.dc data=dat1 sweep optimize=opt1
+ results=errb model=optmod
* beta error, ie forced
.meas dc errb err1 par(ib1) i2(q1)

* print-back, same as opt
.dc data=dat1
.print icm=par('i1(q1)') icd=par(ic1)
+ betam=par('i1(q1)/i2(q1)') betad=par('par(ic1)/par(ib1)')
.data dat1
vbe1 vbc1 ic1 ib1 vsb1 is1
  0.48       -2.00        1.7338e-06  9.9448e-09 -5.00        9.9448e-09
  0.50       -2.00        3.3684e-06  1.8730e-08 -5.00        1.8730e-08
  0.52       -2.00        6.5428e-06  3.5076e-08 -5.00        3.5076e-08
  0.54       -2.00        1.2652e-05  6.5198e-08 -5.00        6.5198e-08
  0.56       -2.00        2.4450e-05  1.2070e-07 -5.00        1.2070e-07
  0.58       -2.00        4.7040e-05  2.2264e-07 -5.00        2.2264e-07
  0.60       -2.00        8.9598e-05  4.0884e-07 -5.00        4.0884e-07
  0.62       -2.00        1.6920e-04  7.5054e-07 -5.00        7.5054e-07
  0.64       -2.00        3.1084e-04  1.3622e-06 -5.00        1.3622e-06
  0.66       -2.00        5.4988e-04  2.4304e-06 -5.00        2.4304e-06
  0.68       -2.00        9.2706e-04  4.2354e-06 -5.00        4.2354e-06
  0.70       -2.00        1.4734e-03  7.1378e-06 -5.00        7.1378e-06
  0.72       -2.00        2.1940e-03  1.1550e-05 -5.00        1.1550e-05
  0.74       -2.00        3.0646e-03  1.7992e-05 -5.00        1.7992e-05
  0.76       -2.00        4.0358e-03  2.7142e-05 -5.00        2.7142e-05
  0.78       -2.00        5.0692e-03  3.9746e-05 -5.00        3.9746e-05
  0.80       -2.00        6.1632e-03  5.6590e-05 -5.00        5.6590e-05
  0.82       -2.00        7.3108e-03  7.8304e-05 -5.00        7.8304e-05
  0.84       -2.00        8.5092e-03  1.0542e-04 -5.00        1.0542e-04
  0.86       -2.00        9.7526e-03  1.3844e-04 -5.00        1.3844e-04
  0.88       -2.00        1.1040e-02  1.7808e-04 -5.00        1.7808e-04
  0.90       -2.00        1.2362e-02  2.2452e-04 -5.00        2.2452e-04
.enddata
.end

网友A:
回复 楼主:

    对于BJT来说,应该是接成 “共射放大”形式。
1.在基极上串联一个idc=ib(参数)的理想电流源,变量名为ib;
2.在Virtuoso Analog Design Environment中的choosing Analysis中选择DC Analysis
    并选择sweep variable 选变量ib
    sweep range:1nA~1uA
3.仿真
4.仿出基极和集电极的电流波形来
如:IC随变量ib变化有一条曲线;
   IB随变量ib变化应是一条斜率为1通过原点的直线
5.调用计算器计算出IC/IB随IB的变化曲线;
6.最后双击波形坐标轴的横坐标,将横坐标改为IC
    最后就出来了IC/IB~IC即Belta随IC的变化曲线

楼主:
Hspice的demo里有BJT beta仿真文件,是和semi_bamboo说的一样,仿真不同IB下,IC随VCE的变化曲线

网友(2023-09-06):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按照您的方法仿真了 但是belta值才是6.,是哪里出问题了呢

下面是testbench和仿真结果

网友(2024-03-16):
be电压太大了吧 灌电流本身都是相当于+电压了 你这还给一个1.5V的电压 V都超过2个0.7了;VBC可能都正偏了;进入饱和区 哪有beta...

网友(2025-08-12):
想问一下博主最后是怎么实现的吗,我刚学习,也是想扫一下bjt整体的输入输出特性,还是没弄懂怎么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