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谁知道怎么评估一个项目可能占用的资源数?

楼主(2014-08-06):
比如说我用的是Xilinx的器件,我知道这个器件有多少slice,每个slice有多少lut和多少reg,
然后我自己写的话只能知道我用了多少 与门啊 或门啊 选择器啊,寄存器啊,
这样的话,我可以知道器件的reg够不够,但是还是不知道器件的lut够不够啊,咋办?

网友:
个人觉得,如果有现成的rtl代码比较好办,如果项目还没启动,估计只能靠经验了……

网友:
凭经验了吧!或者能算出来!

网友:
基本上就是按照之前的经验,类似项目的模块占用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