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反激拓扑为何只能用在低输出功率场合?

楼主(2014-08-06):
如题,请问反激拓扑为何只能用在低输出功率场合?

网友(2015-02-04):
效率问题

网友:
可能是反激式每次开关都需要将能量储存在变压器中,功率太大需要的变压器体积也很大,变压器的温升,效率问题不好解决

网友(2015-04-30):
可能是功率太大,反射电压大会造成变压器损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