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CI IDSEL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4-08-06):
大家好 最近我在学习PCI协议的时候,看到说IDSEl通过电阻外接到一根AD线上,对应的是就是设备的地址,但是再详细的资料我就没有看到了 希望哪位大侠明白 能给我再讲讲具体的 多谢

网友:
简单来说,有以下几点需要注意:
1. IDSEL只用于PCI总线配置访问,作为目标设备的片选信号输入,由系统主桥或PCI-PCI桥驱动相应AD线;
2.由于PCI规范规定在每个PCI设备(如PCI插卡、CPCI/PXI模块)上只允许在PCI总线信号上接一个负载,所以在IDSEL和AD线之间的电阻是为了减轻附加负载的影响;
3.如果是设计PCI插卡或CPCI/PXI模块,在PCI金手指或CPCI/PXI J1上均定义有IDSEL引脚,对IDSEL连线不用特殊考虑,和AD线的要求是一样的;
4.如果是设计PCI底板或CPCI/PXI背板,则需要根据规范将各槽的IDSEL引脚与对应的AD线在底板或背板上连起来;
5.如果是设计嵌入式设备,没有插卡,比如说用一个具备PCI HOST功能的CPU,通过PCI总线在同一张板子上控制几个PCI设备,这个时候就要参照对应的CPU或PCI桥的用户手册来完成IDSEL与AD线之间的连接,这个没有强制规范,不过通常都是从AD31往下依次连接,耦合电阻通常用22~33欧,其实这个电阻主要是解决信号完整性问题,理论上来说需要通过仿真确定,但通常并不一定能获得相关器件的IBIS模型,大多数还是由工程经验确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再请教下 IDSEL 连接的AD 是不是对应从设备的一个地址什么的 求详解

网友:
在PCI总线系统中,每个PCI设备都具有一个唯一的PCI总线号(Bus Number)、设备号(Device Number),其中设备号(Device Number)就是由PCI设备的IDSEL所接的AD线来决定的。

网友:
例如,我的网卡的总线号就是6,设备号就是0。
PCI设备的IDSEL与AD16相连,对应设备号为0、与AD17相连对应设备号为1,以此类推,与AD31相连的设备号为15。

网友:
pci 规范里有详细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