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LVS求助线网对应问题

楼主(2014-08-06):
LVS时版图电路对应的MOS管有一个端口线网没有对应上,如果是G端不对应,一般是哪个地方的问题,如果是D或S端一般是哪个地方的问题。如:PM1的版图里面D端接net101,net103电路里面接net302,net306另外一个则是PM2的版图里面的是net103,net101电路里面是net306,net302.后面那个线网名是应该对应的线网名。如果是在G端又该是哪个地方的问题

网友:
这个说不清楚,上报表更好些。

网友:
把两个网表都发出来看看

网友:
网表 的寫法是
               mos type
PM  D  G  S  B PM W=    L=      M=

一般情況 D 和 S 可互換
希望能幫助你看懂網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