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rarc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4-08-06):
strarc使用图形界面是不是不能输入命令,但图形操作吗?然后命令从终端里面输?启动的时候目录文件里面也要有setup的文件吗?

我用rc启动,有提示信息,但是界面打开了,里面没法输入命令。因为我没有nxtgrd文件,想通过itf转tluplus来自动生成这个文件?

itf是从tluplus里面的前半部分拷过来的。但是转的过程出现了图示的错误,是不是我那一步奏出错了,还是软件没装好?刚装的软件,第一次使用

楼主:
是不是我的itf文件出错了

# itf file :
  CONDUCTOR METAL6 { THICKNESS= 0.891 WMIN= 0.44 SMIN= 0.46 }
  CONDUCTOR METAL5 { THICKNESS= 0.495 WMIN= 0.28 SMIN= 0.28 }
  CONDUCTOR METAL4 { THICKNESS= 0.495 WMIN= 0.28 SMIN= 0.28 }
  CONDUCTOR METAL3 { THICKNESS= 0.495 WMIN= 0.28 SMIN= 0.28 }
  CONDUCTOR METAL2 { THICKNESS= 0.495 WMIN= 0.28 SMIN= 0.28 }
  CONDUCTOR METAL1 { THICKNESS= 0.495 WMIN= 0.23 SMIN= 0.23 }
  CONDUCTOR PL { THICKNESS= 0.19 WMIN= 0.18 SMIN= 0.25 }
  CONDUCTOR DIFF { THICKNESS= 0.1734 WMIN= 0.22 SMIN= 0.18 }
  VIA SOFT_CONT { FROM=SUBSTRATE TO=DIFF }
  VIA DIFF_CONT { FROM=DIFF TO=METAL1 }
  VIA PL_CONT { FROM=PL TO=METAL1 }
  VIA VIA1 { FROM=METAL1 TO=METAL2 }
  VIA VIA2 { FROM=METAL2 TO=METAL3 }
  VIA VIA3 { FROM=METAL3 TO=METAL4 }
  VIA VIA4 { FROM=METAL4 TO=METAL5 }
  VIA VIA5 { FROM=METAL5 TO=METAL6 }

网友:
StartXtract -gui ,可以图形化做的,

nxtgrd 从fab拿的,自己转太慢了, tluplus给icc用的,
源头都是itf ,

网友:
听版主的去拿一个,或者没事的时候自己转一个嘛,挂机转,一夜估计差不多,grdgenxo   xxx.itf  就ok了

网友:
听版主的去拿个,或者自己挂机转一个nxtgrd文件,一个晚上差不多了,grdgenxo xxx.itf ,等他转完就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恩,好的,谢谢!感觉我去的itf文件还是有点问题,一直出错,去找找fab的nxtgrd文件。

网友(2015-09-17):
itf 里面的注释用$ 不是# , 不要想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