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不能登录EETOP

楼主(2014-08-06):
为什么不能登录EETOP,登录窗口一闪就没——好不容易登上了,窗口却是败天以前的,这是咋回事,请高工帮助!

楼主:
为什么不能登录EETOP,登录窗口一闪就没——好不容易登上了,窗口却是败天以前的,这是咋回事,请高工帮助!更正为:
为什么不能登录EETOP,登录窗口一闪就没了,有时好不容易登上了,窗口却是几天以前的,这是咋回事,请高手帮助!

楼主:
再次求助:
为什么不能登录EETOP,登录窗口一闪就没了,有时好不容易登上了,窗口却是几天以前的,这是咋回事,请高手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清除下cookie试试
    如果还不行,你ping bbs.eetop.cn 告诉我结果,我看看你的dns解析有没有问题

楼主:
谢谢你管理员,我如是下

楼主:
管理员:
你好,我的问题已解决,谢谢

网友(2014-09-13):
重新注册吧

楼主:
问题重现,是这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