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请教Xilinx SDK俩问题

楼主(2014-08-06):
初学Xilinx SDK演示实验的GPIO核,想问俩问题
1.我定义了一个宽度为4的GPIO核,能不能定义为2位输出2位输入,这样的话该怎么表示啊
想读取某一位的输入该如何表示?
2.我进行了SDK的硬件和软件设计后,又在硬件添加了两个核,重新生成bit流,发现软件关于硬件的信息没有更新,怎么解决啊

网友:
1、这个没有试过,我一般遇到这种情况都是定义两个GPIO核,不过文档里面貌似有具体说明,有相应的方向控制寄存器,应该可以实现吧。自己仔细看看文档再试试了。。。。
2、硬件重新生成之后要重新导入到SDK,最好在sdk中还要clean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