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锁相环电荷泵求助

楼主(2014-08-07):
最近用ADI的芯片做PLL频率合成器,手册讲到参考杂散时说:“锁相环处于锁定状态时,电荷泵会周期性的(频率等于鉴相频率)产生交替变换(正负)脉冲电流给环路滤波器。环路滤波器对其进行积分产生稳定的控制电压。”如下图所示:

对此不太理解。锁相环的锁定状态是指鉴相的两信号无频差,但有固定的相位差,例如下边的右图所示:

图b中频率相等,相位差恒定,只有QA有脉冲电流,电荷泵应该只有源电流,不会有汇电流。这跟手册上那句话有出入,还是我没理解对呢?求大神指教!

网友:
锁相环锁的是相位,你下面那图是没锁定的波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但是锁定后也可以有相位差啊

网友:
有参考杂散的时候,PFD检测到的相位差不是恒定的,可正可负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但是参考杂散是因为源电流和汇电流的失配引起的,手册上给的失配程度的公式是

即失配就是由源电流和汇电流不相等引起的。
但是,考虑不存在失配的情况,也就是源电流和汇电流相等,这时锁相环就不能实现跟踪功能了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争点钱真费劲啊
争点钱真费劲啊
争点钱真费劲啊

网友(2022-04-28):
您好 能解释一下参考杂散怎么造成的呢 以及怎么计算 谢谢

网友(2022-06-25):
在高低电平切换的瞬间 上升沿和下降沿  存在同时导通的情况  也就是拉流和灌流 存在阻抗差别  导致瞬间电流不同 数学电路的弹跳地就是这么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