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的DMA问题请教

楼主(2014-08-07):
请问各路大神,FPGA的DMA操作由CPU发起的话,DMA寄存器在什么地方,FPGA如何去读寄存器

网友:
FPGA本身是没有DMA之说的,要实现的话,可以自己做一个类似的DMA控制器就可以了,想指向哪里就指向哪里。

FPGA操作MCU的DMA跟其它器件操作是一样的。

对于FPGA自己来说,DMA似乎没有实际意义,因为它里面的每个功能都是可以并行操作的。

供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最近在纠结pcie dma 控制器问题,能详细说下数据从fpga到Pc的过程吗?包括pc端存储空间是何时分配的,还有fpga端有一定的数据了,如果通知pc端去读,起始地址和目的地址 怎么设置,谢谢!!

网友:
DMA是一个数据传输的方式,例如PCIE的DMA传输,即由PCIE设备来控制传输,而无需CPU的干预,CPU只需要分配好DMA的内存空间与地址,再给PCIE设备一个准备好信号,剩下的数据搬移就交给PCIE设备来完成;DMA的控制寄存器都是在从设备中(需要发起DMA的PCIE设备)。读取就和读取一般寄存器一样了

楼主:
那么在FPGA端怎么读取CPU分配的内存空间和地址信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