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内存中页是什么概念?

楼主(2014-08-07):
求教,内存中页是个什么概念,一页表示多少?
根据open page和close page的说法,我理解是不是一页的行地址是相同的??
以及,burst length又是个什么概念?
都不是特别清楚,还望指点!

网友:
页一般是针对cpu内存的概念,是为了应对地址位数不够而提出的一个解决方案。你可以理解为内存地址扩充。不同页的同一个地址可以映射到不同物理内存中。
另外,burst length是指一次访问的数据长度,因为random access速度会比较慢,所以批量读取数据可以提高读写速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网友:
内存中的页,对应Row地址,每个页面基本上是2Kb/4Kb,目前也有8Kb的。与页面管理策略相关,open page或cloase page,或者自适应管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那么请问不同bank、相同行地址的物理内存算不算一页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算。必须进行precharge的才是一页。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明白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