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调试以太网通信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

楼主(2014-08-07):
现在手上的平台是zedboard,就是双arm核加上fpga。我们想用fpga实现以太网通信,但是板卡上面没有PHY芯片和网口,因此,通过板卡上的FMC接口扩展了一个PHY芯片和网口。程序设计中用到了以太网MAC IP核,是10/100M的那个IP核。
      在进行ping测试的时候,发现了问题:
      ping测试就是电脑向zedboard发出一个报文,zedboard接收以后,返回一个报文,整个过程叫做一次测试。我首先进行了100次ping测试。测试的结果是大部分结果都是正确的,但会出现请求超时的错误。我用wireshark捕捉一下,发现PC已经发出了报文,但zedboard没有返回报文,所以我认为是zedboard没有正确的接收到PC所发出的的报文,也就是产生了丢包。这样的丢包率大概在8-10%。
      扩展的板卡是我手动焊接的,焊接的工艺当然很粗糙,这可能是原因之一,还有晶振,我测过晶振的确是25MHz,使用chipscope捕捉的,但是chipscope捕捉的只是某一个时间段内的晶振波形,无法保证在连续的一段时间内比如半小时晶振会不会发生多次短暂的失真。
     我想请问一下大家,有没有做过相关测试的,丢包的原因大概是哪些?

楼主:
另外,说明一下,zedboard往外发数据包的时候是没有丢包现象的

楼主:
我又自己测试了多次,好像发现问题了。就是板卡和电脑用网线连接的时候,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人问题:电脑的本地连接时而提示网络电缆已拔出,时而显示本地连接已启用,或者显示本地连接正在识别。可能是某些原因导致的这些问题。当本地连接正常的时候,ping测试是正确的,当本地连接不正确时,ping测试会出现超时等故障。为何本地连接会出现这种不稳定的情况?我还要进一步的去测试。

希望大家能借鉴一下。

网友(2016-09-15):
回复 楼主:

    您好,我想咨询一下,这个FMC接口手工焊接好焊吗?
百度看了一下,FMC好像是类似于BGA封装那样的表面贴装,是不是得用风枪来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