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蒙特卡罗仿真上万次数据怎么提取?

楼主(2014-08-07):
求大神赐教~~跑一万次,电脑都快死机了,数据怎么提取出来求大神指导~

网友:
不选那个“Save Data Between Runs to Allow Family Plots” 跑多少次也不会死吧。
还有,跑那么多次干嘛,1000次就差不多够多了。。。

网友:
我一般都是跑100次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些电路只仿100次是找死

网友:
回复 网友B:

   瞧你这话说的,那有些工艺还不带蒙特卡洛模型呢,你是不是就不敢流片了

网友:
   有些电路仿10000次才是真作死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电路,有些还真不敢流片

网友:
请问这个选项是什么意思啊?
Save Data Between Runs to Allow Family Plots

网友(2015-11-18):
回复 网友C:

   这个save data between runs to allow family plots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英雄,有木有可以进行蒙特卡洛仿真的工艺库,能赠我一个?我最近做仿真,可是手上的工艺库都不支持蒙特卡洛仿真……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有木有可以进行蒙特卡洛仿真的工艺库,能赠我一个?我最近做仿真,可是手上的工艺库都不支持蒙特卡洛仿真……

网友D(2019-06-28):
我想问一下进行蒙纳卡罗仿真之后如何进行数据分析?就是形成一个柱状图?谢谢

网友(2023-05-07):
引用 网友D:
我想问一下进行蒙纳卡罗仿真之后如何进行数据分析?就是形成一个柱状图?谢谢 ...

同问呀,请问有找到解决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