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做过sigma-delta ADC里面的DWA模块的大神??

楼主(2014-08-07):
小弟在做这个DWA数字校准方面的毕业设计,做了好久还是一头雾水,有没大神能指导一下怎么用matlab建模?感激不尽。。。。

网友A:
DWA.zip (199.95 KB , 下载次数: 595 ) 这个你可以参考下

网友:
你一头雾水也能做好也挺厉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不过这个模型我也下载过了额,他是说明DWA能实现噪声整形的,有木有那种能说明DWA提高信噪比,SFDR这些指标的模型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仿个带失配不带DWA的,再仿个带失配带DWA的不就行了- -数学原理的话understanding那本书里就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  我都仿过了,就是感觉论文还是有具体的信噪比这些指标更具有说服力一点,不过我拿这个这个模型的结果去算信噪比,才10几db 。。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
你有没有搞明白sigma delta adc ?至少搞清楚了sigma delta adc ,才能接着往下走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基本的原理还是知道的,就是这里要用matlab建模不会,时间也很紧。。没那么多时间去深入研究啊

网友:
如果你想看看DWA对信噪比的改善,你就得建模,没有捷径可走
下个sigma delta design tool,慢慢捣鼓捣鼓吧,eetop上就有

网友(2015-03-06):
sigma-delta ADC里面的DWA模块

网友(2015-10-12):
大杰哥  我想下那个

网友:
可以去matlab的资源区看看

网友(2015-11-27):
非常感谢,正好需要!

网友(2016-08-03):
回复 网友A:
感谢!

网友:
感觉你对DWA还没有理解,严格意义上DWA没办法提高SNR,只是提高了线性度,改善了THD指标,所以SINAD指标变好了。 实际上是降低谐波,noise floor还抬高了。

网友(2018-07-04):
回复 网友A:

    Take a look...

网友(2022-06-16):
多位量化本质上也是可以提高SNR的吧?量化每多一位,SNR多6dB。当然,实际上并没有这么高,而且量化器引入的噪声不会被NTF整形。

网友(2023-11-19):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可以参考下

下载不了,求一份新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可以参考下

请问一下,如何使用里面的模型 ?DAWDAC跑起来会报错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辈,我想问一下,如何运行起来,如何接到我之前的调制器里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