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相位裕度的问题.....

楼主(2014-08-07):
一个波特图在GX下对应的PM=63°,按理说应该是稳定的把,但是在GX之前的某个频率点对应的PM是30°这样可以吗?
还算稳定吗?

网友:
在增益下降到0dB时要求的裕度值,在增益大于0dB之前小于此裕度值更加倾向不稳定

网友:
30度也太小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样的波特图是稳定的。别说30度,降到0度都是稳定的。稳定的充分必要条件是增益为零时,PM大一点。

网友:
稳不稳定是一回事。但是你补偿用的零点作用量这么大,至少在效率上是有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系统稳定的充要条件是系统闭环传递函数的极点全部在左半s平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确定这是充分必要条件?你确定不需要管相位裕度?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如果有把握把极点都设在左平面,那么相位裕度是20度都无所谓,没把握,就把相位裕度设在60度,但是工艺总有偏差的,流片后相位裕度偏到40度或者80度,那就死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The Nyquist Stability Test.pdf (52.1 KB , 下载次数: 55 ) 回复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一般很少用奶奎斯特判据去看系统稳定性。想请教一下你是怎么有把握所有的闭环极点都在左半平面的?算出来的吗?仿出来的吗?还有,为什么相位裕度是20度时很安全,跑到40或80就死定了。难道开环仿出来80°的相位裕度,在闭环会出现右极点?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学习了   想请教一下,一般做什么设计时,会用到奶奎斯特稳定判据?我做过的东西少,平时只会做一些开环分析。

网友:
回复 网友A:

   理论上衰减振荡也还是稳定的吧,只不过有个过程。相位裕度和幅值裕度也是相对稳定性的概念,裕度大了只是稳定性更好,跟衰减振荡相比类似于五十步笑百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给你看里面说的波特图相位裕度只是一个子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波特图不太正常我才可能用- -比如有很明显的不单调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玩意怎么用啊?是靠公式算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公式是看根轨迹,增益和相位的特性才能看那个围线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吧,理论上讲,相位裕度大于0确实都是稳定的。   可是实际上设计电路时,<20°和>45°在我看来,是fail 和pass的区别,不是笑笑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D:

   就是说要把传递函数算出来对吗?还是我们有办法把闭环传递函数给仿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仅仅是想说明,“系统稳定的充要条件是系统闭环传递函数的极点全部在左半s平面”这句话从严谨性上来说是成立的,讲奈奎斯特判据时一般也会提到吧。而您所说“稳定的充分必要条件是增益为零时,PM大一点”是不成立的,对于某些系统来说可能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能得到正确的传递函数的话可以用根轨迹,如果只有AC仿真结果就用Nyquist围线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请问,仿真有工具可以看根轨迹吗?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还真不知道

网友(2024-03-27):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如果有把握把极点都设在左平面,那么相位裕度是20度都无所谓,没把握,就把相位裕度 ...

相位裕度不是越大越好吗?为什么偏差到80度不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