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rl中每行前面的空格是怎么出来的?

楼主(2014-08-07):
一个小测试程序
my @lines;
open (FILEIN, "< in.txt");
@lines = <FILEIN>;

print "@lines\n";
close FILEIN;

in.txt 内容为
i love perl
this is a test
i just want it

显示的内容为
i love perl
  this is a test
  i just want it
从第二行开始每行前面都出现空格,想问下这是什么原因?谢谢!

楼主:
有知道的帮忙解答下~~谢谢了

网友:
print @lines;

不要加双引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试了下可以,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因为数组里的元素默认是用空格分割的,用双引号把所有元素拼成一个字符串,不用双引号则分别输出各个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