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脉冲同步电路后仿真问题

楼主(2014-08-07):
rt,脉冲同步电路后仿真出错,主要就是不同时钟域的那路径的x状态被后面的3个寄存器给接收,并传播下去了。问下这是电路问题,还是我自己后端做的问题啊?前仿是没问题的,电路和一般的常用脉冲同步电路一样

网友:
不是电路问题,也不是后端问题。是你的testcase刚好造成同步电路第一级寄存器出现了时序违例,而事实上,同步电路已保证了数据的跨时钟域传递,所以,需要设置仿真工具不去检查同步电路第一级寄存器的时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所以设false path?

楼主:
up顶起,到底怎么办啊?如何解决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