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怎么把内部信号导出为txt文件啊

楼主(2014-08-07):
如题。

网友:
没明白你说的问题是什么意思。但是要是想将内部信号导出,可以考虑在程序里面加入对文件操作的BLOCK,将信号认为的输出到特定的文件中。

网友:
你是想导出什么呢,如果是波形,在File-Export-Waveform就有,如果是全部信号的全部变化报告,没见过。可以推荐一本比较全面的modelsim的书:《ModelSim电子系统分析及仿真》,建议楼主看看,兴许有帮助。

网友:
常规武器$fopen $fwrite

网友(2015-11-24):
同样的问题 内部信号或者IO变化的值 导出来

网友:
这个是可以做的,用Verilog或VHDL。 (两种语言都有 FILE 操作方法)
ASCII文件和二进制文件的读写都已实现。

网友:
LS说得对

网友:
有函数的,用fopen和fdisplay来输出

网友(2020-08-17):
最近在看《ModelSim电子系统分析及仿真》这本书,感觉关于Modelsim的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