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信号处理,带通采样定理

楼主(2014-08-07):
通信原理中,关于信号处理中的带通采样定理,本人一直不是完全理解,请高手指点。例如:信号带宽40MHz,频率为70MHz,
(1)利用通信原理的带通采样定理fs=2B(1+k/n),计算fs(min)=90MHz;
(2)利用软件无线电的带通采样定理fs=2(fH+fL)/2N+1,计算fs(min)=280/3 MHz;
为题:
(1)这两个带通采样定理为什么不一致?
(2)既然是最小采样时钟,那是否大于fs(min)的时钟都可以?貌似110MHz就不行。

网友:
带通采样定理不过是 奈奎斯特采样定理的 带通应用, 按照奈奎斯特采样定理来推导就好了, 很好理解的。带通采样定理采样频率是有区间范围的,取的倍数不同,频率范围也相应扩大或缩小。70M中心,40M带宽,最小采样频率范围90-100MHz, 90MHz采出来的信号频率0-40M, 100M采出来的频率为10-50M,采样频率110M时采样上边带20-60M已经超出了55M 奈奎斯特频率,所以不行

网友:
百度文库里有很多带通采样定理文章, 看一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是对的,我记得是带通采样有四个区间,只是感觉书本上的说法容易产生误解,应该是我理解问题。
我从来是不用公式的,都是自己画频谱搬移图,只是恰巧同事间的讨论,一时间找不到曾经相关的书籍,我便来网上请教。

网友(2015-09-13):
    您好,打扰了,请教一下。

90MHz采出来的信号频率0-40M,那是不是说明此时信号中频为20M,我需要用一个20M的DDS+带宽为20M的低通滤波器,将信号变频为零频上,然后解调。

网友(2016-03-20):
对的,应该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