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PB与AHB的问题

楼主(2014-08-07):
如果APB的设备都换成AHB接口,直接挂在AHB上,会影响系统的速度吗?是怎么影响的呢?如果不影响,那为什么还要用apb呢?谢谢了!

网友:
最近我也在看AMBA总线结构,我说一下个人理解。
之所以会有AXI AHB APB 是为了满足不同的需求,AHB可满足高性能、高频率、突发传输、分块传输等要求,而APB可以满足低功耗、低频率等要求。如果你将APB的设备直接挂载到AHB接口上,不相当于杀鸡用牛刀吗?太浪费资源了。是不是?

网友:
apb频率低,给慢速设备用。ahb高速,给快速设备用。把原来apb设备换成ahb接口,只要符合总线协议就不会影响总线功能,最多使得总线负荷增大。但不能说apb就没有用,因为综合时候给apb的时序约束比ahb宽松得多,可以用较慢的硬件器件,也就是那些门电路,这样可以节约相当大的成本。另外,一个芯片里都是高速总线的话,后端没法做布局布线,因为要插太多buffer去满足高的时序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