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顶层调用子模块时,子模块没有VDD和VSS的pin的问题

楼主(2014-08-08):
请教一下大家,我现在在顶层调用另一个已经用icc完成的两个子模块(想法是在顶层再把他们连起来),但是现在有个问题,顶层看不到两个子模块的外围的power ring,因此顶层的VDD无法和子模块的VDD相连,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
下面create_macro_fram 的时候不会没有power pin吧,

derive_pg_connections 来连接下面的pg pin,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的回答,create_marco_frame没有生成外围电源ring的pin,最后问别人是用create_terminal的方法(先create_port VDD VSS),按照电源ring的尺寸分布手动画了VDD和VSS的terminal,这时在顶层能看见子模块的VDD和VSS的pin,但是create_power_strap时,strap连不进去,只能连到子模块的边界,不知道为什么?求版主解惑。谢谢!

网友:
连到边界的pg pin就可以了, 只要接触到就行,不一定要伸进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的答复,前面的问题解决啦,但是出现一个新的问题,就是用create power strap时,将top的power ring连到子模块里面的power ring时,子模块部分不会自动打via,如下图所示,请版主指教,谢谢!

网友:
这估计是fram挡住了所有金属层次的原因,  那你用同层金属(比如这个黄的)往上stretch到 上面和红色相连不行么, 即把红色VDD往上拖到子模块上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的答复,左边的metal2(黄色)是子模块的pin,无法stretch,另外我想在power ring上尽量多和顶层的power ring连接以保证电源的压降。另外,我感觉是不是在用create marco frame生产子模块的frame时可以通过某个option解决这个问题(试了很多option了,暂时还没有试出来,所以不知道思路对不对),不知道版主怎么看?谢谢!

网友:
直接打开子模块的FRAM view, 把阻挡层删掉,存掉, 然后打完power再恢复,先备份一个,
在icc里面干这些事情,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的回复,这个不是block的问题,如果有block阻挡,strap是进不到子模块上面的,后面我发现子模块的VDD用derive_pg根本没法连到顶层的VDD上去(VSS也一样),感觉ICC把它们两个认成了两个不同的net,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子模块derive_pg_connections -create_ports top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