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keil+proteus仿真arm,keil设置导致串口乱码问题

楼主(2014-08-08):
我依据百度文库的一篇文章,尝试以下仿真:

proteus电路图:

细节:

期望的仿真结果是LED灯闪烁,同时虚拟终端显示"The LED is down!\n"或者"The LED is up!\n"。

keil代码:

#include "LPC21XX.H"

#define CR 0x0D

char ledDown[]={"The LED is down!\n"};

char ledUp[]={"The LED is up!\n"};

int putchar (int ch)

{/* 向串口输出一个字符 */

  if (ch == '\n')

{

    while (!(U1LSR & 0x20));

    U1THR = CR;

  }

         while (!(U1LSR & 0x20));

  return (U1THR = ch);

}

void delay (void)

{

  unsigned volatile long i,j;

  for(i=0;i<60000;i++)

  for(j=0;j<5;j++);

}

void serialPuts(char *p)

{/* 向串口输出字符串 */

  while (*p != '\0')

{

  putchar(*p++);

  }

}

int main (void)

{

/* 开始初始化串口 */

  PINSEL0 = 0x00050000;/* 设置引脚,开串口功能 */

  U1LCR = 0x83;/* 8位数据,无校验,一个停止位 */

  U1DLL = 97;/* VPB 15MHz的时候波特率为9600 */

  U1LCR = 0x03;/* DLAB = 0 */

/* 结束初始化串口 */

  IO0DIR = 0x000001;/*将P0.0设置为输出 */

  while (1)

{

  IO0CLR = 0x000001;

serialPuts(ledUp);

delay();

  IO0SET = 0x000001;

serialPuts(ledDown);

delay();

  }

}

在用keil生成hex文件时,如果不选择project菜单下【Options for Target 'Target1'】的【Linker】选项卡中

【Use Memory Layout From Target】,再用proteus仿真,结果正确:

如果选择project菜单下【Options for Target 'Target1'】的【Linker】选项卡中

【Use Memory Layout From Target】,再用proteus仿真,LED闪烁正常,但虚拟终端显示乱码:

其中的符号“@”是随LED闪烁逐个出现的。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感激不尽!

网友:
设置的可能有问题啊,好好对一下datasheet

网友(2015-07-28):
zhao了好久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