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为何必须要补偿Boost DCDC输出极点

楼主(2014-08-08):
各位同学,对于峰值电流控制的Boost ,一定要补偿输出极点吗?如果输出极点本身就离原点很近使带宽很小,在最恶劣情况下也能保证右零点在带宽以外很远,还有必要补偿它吗而非要用EA制造一个人工主极点吗?

网友:
输出电阻随输出电流变化,而且负载的电阻大小比较难保证吧

网友:
如果真的那麼小的話 不需要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有一个电路,输出极点在一般应用中已经到了200hz到300hz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谢仁兄告知,真的是这样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极点位置是怎么算出来的?不论负载电阻,电流环也是有输出电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这个确实只是目测了下负载电阻,如果算上环路的输出电阻,那这个极点频率应该更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