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t speed test中OCC控制器

楼主(2014-08-08):
项目中用到at speed test测试,如下图OCC控制器的结构里,ref_clk该如何定义?

OCC控制器

OCC控制器

网友:
定义两个ref-clock,一个是UPLL1的source clock,另一个是UPLL2的ref-clock(也就是PULL1的输出)。
个人理解,一起讨论

楼主(2014-09-24):
回复 网友A:

    朋友我项目里用到的是环振,不需要外部的reference clock,逻辑图如下
请问这个OCC控制器是插入在OCC_1还是OCC_2的地方?ref_clk 又该怎么定义呢?

网友:
occ1 occ2 都要插把,一个source clk  一个generate clk

网友:
插入点引入guide buffer既可, 只要保证PLL clock free-running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朋友,环振没有参考输入时钟的,靠内部反馈产生时钟,这个是没有输入的参考时钟(ref_clk)的!你说的source clock是指的是OCC里的pll输出的时钟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指点,你说的插入点是指哪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