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bipolar 工艺下 运放的设计资料,多谢

楼主(2014-08-08):
如题 ,现在需要在某 bipolar   2um 36V 工艺下,做一个运放 , 对纯用BJT做运放毫无经验 ,求资料或者指导
多谢各位大神

本人邮箱  76068316@163.com

楼主:
自己先顶一顶~~~求助。。。。。。。。。。。。

网友:
你这个是纯双极工艺吧,BV_CEO是36V?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纯双极工艺 。。。。BV_CEO 是36V  ,有推荐的 运算放大器的结构或者资料吗。多谢了、

网友B:
其实看看GRAY的书,就可以了。bipolar 是电流控制器件,设计较简单,但是面积太大,建议第一级用BIPOLAR,后面CMOS,

楼主:
回复 网友B:

   bipolar 工艺,没有MOS 器件。

网友(2020-10-27):
亲,你现在做的怎么样了,有资料了吗,想向你学习一下,可以分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看看GRAY的书,就可以了。bipolar 是电流控制器件,设计较简单,但是面积太大,建议第一级用BIPOLAR,后 ...

你好,你说的GRAY的书名是什么,我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