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时序约束

楼主(2014-08-08):
我的设计在没添加任何时序时,下到FPGA执行功能是对的,根据数据手册对相应的输入添加时序约束,发现设计约束由错误?问题:
1.时序约束有错误,为什么功能还能对?分析报告给出的是不是最差的分析?
2.给出约束,布局布线一直不能停下来,是不是说明根本不能满足布局布线要求,所以一直运行,这种情况和时序报告中出错有什么区别?

网友:
1、应该是时序通不过吧,时序通不过不一定功能就错了,因为工具在分析的时候都是在最差环境下的计算,也就是说,如果时序通过了,在所有环境下时序都能满足,如果时序没能满足,也可能在你当时的工作环境下可以满足;
2、PR工具是根据你的约束,来进行布局布线,当优化结果无法更好时,这个步骤就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