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双电源转换成单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4-08-08):
请教大牛们一个问题 如何将双电源装换成单电源!

比如板子上只提供正负5V的电源, 但是我做IC只接受0-10V的供电 我应该用个什么电路把双电源转换成单电源呢 还是说 我直接把正负电源接到我的IC呢 感觉正负电源只是一个电势差。。。
  或者供一个升压的DCDC?!

求指导

楼主:
加问一句 CMOS工艺能支持双电源供电吗?

网友:
双电源和单电源的区别是参考地的位置。
如果你把双电源的-5设为参考地,那么就变成了单电源的10V。
这个和IC工艺没什么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就是说负电源VSS接芯片的GND,VCC接芯片VDD,那在PCB板子上电源滤波是VCC与VSS用电容接一起滤波呢,还是VCC,VSS滤波电容接到板子上的ground上? 求指教!

楼主:
我看论坛上基本没人回答这个问题,感觉正负电源和单电源没什么区别,负电源就可以当成一个参考电势来看,求大牛们指点啊!

楼主(2017-12-26):
负电源指示一个相对参考,正负电源的地只是一个相当于单电源的一半,注意区别是前者的地是一个低阻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