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VCO的线性度不好,对pLL有什么影响呢?

楼主(2014-08-08):
VCO的线性度重要吗?

网友:
帮助你顶一个

网友:
没什么影响

网友:
是单调的吧。。

网友:
就在回答这个问题是才明白

线性度好那就是说Kvco为定值
这样系统才是恒定的

如果线性度不好
VCO增益是变化的
在不同频率处系统是变化的

可能导致不稳定等问题

其实线性度不好的VCO
需要整个Kvco范围在系统上都是稳定的
这是一个麻烦的事(可能不仅仅是麻烦)
所以线性度好是我们追求的一件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一个运放直流增益变化更大,那系统只会更加不稳定

网友:
在系统建模时一般假设Kvco是定值,然而实际情况下的Kvco变化会影响环路带宽、相位裕度等参数,所以若Kvco变化太大会影响环路稳定性。

网友:
Kvco 本來不同 CORNER 就變化很大.  所以設計的容忍值本來就要夠高才行. 線性度相對的就不重要了.

网友:
看过Kvco曲线吗?从来就没有线性的Kvco,Kvco在vtune低压高压以及corner变化下4倍以上变化,通常PLL都能lock

网友(2014-12-18):
锁定过程中环路带宽会变化吧,相位裕度也随着变化

网友(2025-10-16):
能锁就没啥影响

网友:
重要. 簡單說 就是vco 的 kvco 變化,   直接影響pll 的 bandwidth,  這會使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