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功放大神求救

楼主(2014-08-08):
你好,,我是做功放的新人,,请问两级的功放,级间的匹配是怎么匹配啊,,,,是共轭匹配,,,还是匹配到第一级的最佳负载匹配啊

网友:
这个可以有多种方案~ 从第一级的最佳负载阻抗匹配到50Ohm 然后50Ohm匹配到第二季的最佳源阻抗。或者是直接从第一级负载阻抗匹配到第二级的最佳源阻抗,以及各自匹配到一个负载值~ S.C.Cripps今年IMS会议上讲的就是级间匹配,你可以好好参考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我分别做一个输入级和一个输出级,,,输入级和输出级的前端port和后端port都是50欧姆,,分别将他们的输出进行最佳负载匹配,,在将一级的输出与第二级的输入相连可以吗,,,可是这样的匹配相当于是把第一级的输出匹配到50,,第二级的输入匹配到50,,

网友:
这位哥们说的没错,不过steve cripps今年IMS说的级间匹配是专用于宽带功放级间匹配。所以要看具体功放的要求,如果不是宽带,那就可能用其他方法了。

网友:
高手指点 很有效

网友:
建议前级输出匹配到50,后级输入也匹配到50,中间加隔离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隔离器是个什么东东啊,,级间匹配网络吗

网友:
建议多学学课本上的知识,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才能成为一代传奇

网友:
级间匹配可以节省空间,而且更容易匹配。不过大家在设计过程中通常都是每i一级匹配好了以后再联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