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各位大牛一个PA的匹配问题

楼主(2014-08-08):
我对PA的匹配的原理有一个地方不太懂,PA内部为了传输最大功率从而做最大功率匹配,而不是共轭匹配。但是PA的天线负载是50ohm的,也就是说,为了在天线50ohm处减小反射,天线处的PLAN是要做50ohm共轭匹配的。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如何同时保证PA内部的最大功率匹配和天线处的50ohm共轭匹配?还请各位大牛不吝赐教啊!!!多谢啦!

楼主:
在crips的PA的书中第1.6章第13页提到了类似的问题,但是我没找到他是怎么回答的

网友:
一般是load pull 之后阻抗变换

网友:
难道不是共轭匹配

网友(2014-09-24):
共轭匹配、噪声匹配、功率匹配搞清楚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