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样将awk以及sed写到一个脚本中去

楼主(2014-08-08):
在linux shell中由于awk,sed以及shell的解释器不一样,那么能否将这几个写进一个脚本呢?

网友:
我有吧sed写入c shell脚步里面。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你使用的bash解释器还是sed解释器?

网友:
sed 只是处理文本而已,它不能像 perl 一样调用系统命令吧
所有的 script 都是在 subshell 执行的,所有解释器都是在 shell 的环境下调用的,所以任何 script 都可以写进 shell 脚本,跟你直接执行没有多大差别
能解决问题就行了,除非执行时间明显差很多,不然不需要纠结这种问题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直接写在脚步里面。系统自然会帮您调用。最好的方法是实践。

网友:
全改写成perl吧, 和perl比, awk,sed这些都是小儿科, 不足挂齿,
他们做的perl肯定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