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什么方法让bandgap很准啊

楼主(2014-08-09):
有什么方法让bandgap很准啊  不用choper ,有其他方法么??

http://www.eetop.cn/bbs/index.php?fromuid=37692

网友:
回复 楼主:

   choper 能使bandgap准?被谁忽悠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不能?

网友:
回复 网友B:

   choper降低低频noise,降低offset;但是准不准通常不形容这些内容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运放Vos导致的VBG输出电压误差占了挺大比重吧,chopper至少能减少mismatch造的的一部分影响,当然要准一些了。工艺Corner那些自然没办法了,但是至少可以保证同一批次的片子偏差小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说对了 亲

网友:
可以用trim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trim 就不牛了, 就想设计的时候就减小

网友:
很准是多准?我理解不trim的话,BG 做到1.5%的精度已经算非常牛了

网友:
只有合适的设计。trim省事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D:

    1%做不到嘛?

网友:
回复 网友E:

相当难,一般比较好的电阻,相对误差也>1%,OPA offset不做特殊处理也是>1%。如果结构里面有用到电流镜,那光这一项就>5%了。更不说加上TC了。

网友:
这个和工艺相关很大,工艺自身都很大偏差的,不trim很难

楼主:
所以才值得讨论嘛, trim 就万事解决,但是对设计角度没有进步啊。

trim 成本也大,每个芯片都要弄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trimming and layout matching or chopping

网友:
如果不能trim,那就祈求工艺准确而稳定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指的是电压绝对值还是温度系数?

楼主:
电压绝对值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实测的流片结果 基本可以在80%良品率前提下+-0.5%以内的水平。就是要牺牲一些良品率。

网友:
回复 网友E:

   80%有点太小了吧? 不到2 sigma?   你自己算算6 sigma误差也大于1.5%了。

网友:
通常把流過兩個 BJT 的電流密度拉越大, 越準.

Opamp 的 offset 會被放大  (1+R2/R1) ... 只要 BJT 電流密度差得很大 , ( 64 倍 or 128倍以上) , R2/R1 的比值就會降下來.

再來就是 Opamp 的 offset 要調降. 用大的 MOS 做 input pair ... etc.

网友:
choper和trim是什么电路,大神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