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各位大侠PCI-E协议里面流量控制方面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4-08-09):
在PCI-E协议里面有一句话“A receiver must never cumulatively issue more than 2047 outstanding unused data credits or 127 header credits to the transmitter.”

一直不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啥,以及在应用中如何来处理。请各位熟悉的大侠指点一下,不胜感谢。

网友(2015-01-31):
就是叫你别流控过头了,至于data credits和header credits,应该指的是PCIe的两类流控方法,我忘了。

网友(2015-03-27):
一个设备向链路对端的设备通知它的rx缓冲区大小是有限制的:
  header:不超过128个信用
  data:不超过2048个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