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x做功耗分析

楼主(2014-08-09):
请问各问大神怎样产生门级的.VCD文件?

网友:
VCS门级仿真的时候,在testbench里加条写出vcd的语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 这个我知道,可是如果我用的是RTL级代码仿真,不是要有一个.map文件和gate相对应。这个map文件怎么产生?如果用后仿真的话产生.vcd就不需要map了,可是我没做过后防,不知道如何下手。。。。。。。。。。。。

不好意思,我是菜鸟,刚开始学,希望得到帮助,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看到命令set_rtl_to_gate_name可以对应,但是它好像是一个信号对一个 信号,这样太麻烦了。。。。。。。。。请问有没有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