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验证新手求助!测试点分解~跪求帮助~~~~~~~~~

楼主(2014-08-09):
菜鸟刚接触sv~~~~~~~想请教各位大神,在测试点分解的时候除了DUT模块的输入输出feature,模块内部的电路信号还要列为测试点么?如果列的话那么就是说在DUT的interface上拉出这些信号到checker里比较才行么?这样信号岂不是很多?跪求指点各位指点!!谢谢了!!!

网友:
新手觉得不需要吧,验证只是去验证模块的功能是否正确,内部的电路信号有错导致模块功能错误,或者时序错误那就是bug,应该交给设计的再去查吧。如果连这个也要查,那岂不是连设计的工作也给做了?

网友:
测试点不是单根信号或者组合,而是根据需求分析的功能点来分解。显式的分解点可以通过寄存器或者DUT接口来直接获得,但隐式的分界点就需要根据经验或者应用场景来提取。另外也有一部分结构类的测试点,如果是做白盒测试的话,对DUT内的一些特殊结构是需要验证的,比如RAM、FIFO、计数器、状态机等,不需要观察具体某根线和RM的某根线的check。

网友:
概况将,将功能细化成单个具体实现小点正反面。

网友:
你的目标是保证设计的正确,手段是为目标服务的,没有固定模式。

网友:
我新手一枚,我想这个问题得看你的需求吧,如果黑盒测试就能覆盖模块功能的话,就没必要引内部信号;如果不得不引内部信号的话,也是尽量得少引用,一般不会引用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