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阻抗匹配求助

楼主(2014-08-09):
在书上看到t型匹配和π型匹配,,请问在实际的应用中两个匹配网络的区别是什么,,,在做功放这样的模块式,,哪个部分最好用哪个网络

网友:
这2种只是教科书上的,用于说明smith圆图用 的,实际的匹配一般需要很多级,而且多用微带线与电容形式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单片集成的功放芯片怎么办啊,,,微带线是不是只能在芯片外设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