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 如何用verilog实现一个对除数无限制的除法器

楼主(2014-08-09):
最近做一个模块要算信噪比,但是不知如何实现一个可综合的除法器,算信号能量和噪声能量之商。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
我觉得可以看一些关于除法器的书籍,无非是移位什么的,判断符号的,但是要做到高效,还是有点技术含量的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样子做除法器是很复杂的事情啊~

网友:
呵呵 位数不大的话可以用RAM 地址是除数被除数  数据是算好的商